大家帮我比较一下,使用哪个运算放大器好些。

楼主(2010-12-12):
1、大家看看我理解的运放参数对否。
   Differerntial input voltage         差分输入电压范围
  voltage between any  two pins    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此两个值我觉得应该越大,说明运放的性能越好。

2、对supply current的理解,指的是,在电源电压下的输入电流吗?

3、在极限参数里面,没看到允许功耗。不知道看哪个参数。

4、附件是两个运放LMV7239  LMV761的手册。从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共模抑制比、输入偏置电流来看,LMV761的性能明显好于LMV7239,但是7239的价格高于LMV761,是否是因为LMV7239采用的是“轨至轨”输入结构?

请大家帮我看看该选用哪个器件。运算使用的目的是对传感器的模拟采样进行比较,输出高低电平供MCU做出判断。

楼主:
先自己顶顶。
看了轨至轨的概念。没有弄明白。有没有轨至轨结构,难道对运放性能差距这么大?

网友A:
comparator 是比较器,不是运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些糊涂,刚开始比较密切的接触这些元件。
运算放大器。跟你说的比较器不是一种东西吗?
我的理解:比较器是运算放大器的一种用法。
对吗?

楼主:
请教楼上个问题。
运算放大器或者比较器的静态功耗,是否可以从器件的漏电流得到反映?

网友B:
哪个“好”,是要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来判断的。

你的目的是“使用的目的是对传感器的模拟采样进行比较,输出高低电平供MCU做出判断”
单片机对速度的要求不可能很高,所以速度指标不重要。
你的电路对电压比较的精度要求如何,没有说,谁都不知道,估计也不会很高。
那么,可能这两种都不是最合适的,还有更便宜的芯片可选。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前辈:
1、先解答个概念问题吧,也就是3楼中我跟NE5532的分歧。不知道我在四楼的对运算放大器的理解对否?
2、“轨至轨”特点对比较器的性能一大提升吗?
      电路对电压比较的精度要求应该很高,这个电压的比较及输出判断电平,对时差法超声波测量流量来说是最关键的地方吧。

网友A:
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但除非要求很低,否则不能互换使用。轨对轨要看你是不是需要这样的输入范围了。

网友B:
7楼:
1、NE5532说得对,英文中 comparator 是比较器,operational amplifier 是运算放大器。虽然这两种器件结构大体相同,但使用目的不同,一般不能互相代替。
2、“轨到轨”是比非“轨到轨”强,使用方便,但估计你并非绝对需要这种性能。

你的电路需要什么样的精度,那只有你自己知道。

网友C:
7239在速度上高了很多啊,贵很正常
比较器和运放可以理解成没有补偿电容和有补偿电容的区别
轨对轨输入级电路结构比较复杂,虽然使用方便,但是会降低运放的线性度

楼主:
咨询了厂家fae,加上我网上看了些资料。比较器也就是增益为无穷大的运放。
轨至轨输入结构,保证被放大的电压无限接近于VCC电压。像maychang老大所讲,用不用轨至轨的功能,得看电路要求。
像我所用的只要输出的高电平能被muc检测,无所谓轨至轨了。
谢各位了

网友B:
“比较器也就是增益为无穷大的运放。”
谁说的?

网友D:
你其实应该把你要处理的信号给出来,这样才可以谈论选哪个放大器或者比较器。

网友E:
前提是用来处理什么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