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为什么?(三极管两级放大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2-12):
这个电路靠近信号源的探头就会有和信号源相同频率的波形输出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信号源输出端与你的电路有某种耦合,所以信号源的输出已经有一部分进入了你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谢谢,受益匪浅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种耦合?

网友A:
4楼:
屏蔽,包括电的和磁的屏蔽。
通常,应该先确定是电场耦合还是磁场耦合,再采取对应的屏蔽措施。

网友B:
R7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C:
R7配合C3滤波的.

楼主:
:),很感谢。受教了。。

网友D:
R7是做什么用的呀?
引用 网友B:

R7和C3组成退偶电路.
给前级提供较稳定的电压,
免受输出级的严重影响.

网友E:
R1太大,三极管输入电流太小,易受干扰。

网友F:
模拟学得不好呀。R1和R4为什么整那么大??R3,R6要乘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则折算成输入阻抗,与R1和R4再并联,如此导致输入阻抗太大,则抗干扰差。在输入端根据输入信号频率加入RC滤波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F:
:) ,谢谢。上面那两个三极管是9014,算一下输入阻抗十几K。。
模电有好多不懂,O(∩_∩)O~,一般输入电阻要取多大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