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红外解码程序,哪个高手看下诶,

楼主(2010-12-1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hu,panduan,bitnum,irjieshou,irshuju,irjiemaOK;
uchar irnum[33];
uchar irjm[4];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t0()
{
EA=1;
IT0=1;
EX0=1;
}
void timer0()
{
TMOD=0x02;
TH0=TL0=0;
EA=1;
ET0=1;
TR0=1;
}
void irjiema()//红外解码部分
{
uchar k=1,j,i;
for(j=0;j<4;j++)
{
  for(i=0;i<8;i++)
  {
   irshuju=irshuju>>1;
   if(irnum[k]>6)
   {
    irshuju=irshuju | 0x80;
   }
   k++;
  }
  irjm[j]=irshuju;
}
irjiemaOK=1;
}
void display()//显示部分
{
P2=irjm[3];
irjiemaOK=0;
}
void main()
{
timer0();
int0();
while(1)
{
  if(irjieshou)
  {
   irjieshou=0;
   irjiema();
  }
  if(irjiemaOK)
  {
   display();
  }
}
}
void tamer00() interrupt 1
{
shu++;
}
void int00() interrupt 0//中断接收部分
{
if(panduan)
{
  if(shu>32)
  {
   bitnum=0;
  }
  irnum[bitnum]=shu;
  shu=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jieshou=1;
  }
}
else
{
  panduan=1;
  shu=0;
}
}
各位高手看下电路和程序有错没。

网友A:
遥控码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void int0()
好像是void unit0()吧

网友(2011-06-26):
学习下,这个问题也很困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