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中断

楼主(2010-12-12):
问高手:用串行接收中断,是一组数据只产生一个中断?还是一个字节产生一次中断?

网友A:
移位寄存器移位,接收满一个字节,产生一次中断

网友B:
两种可能性都有.
象 mcs51 和 avr 之类. 接收完一个字节,产生中断.
而还有些高档些的 mcu, 会启用 FIFO ,这样产生中断的次数会减少. 如 LM3s 有 16字的 FIFO.

网友C:
FIFO中断和串口中断的标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