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飞

楼主(2010-12-12):
最近经常看到一个词就是“跑飞”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程序跑飞问题,又怎样才知道程序跑飞了?谢谢赐教

网友A:
跑飞就是程序跑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比如从A函数里跳到了B函数里。跑飞的一般表现为死机,也有表现为某段代码被莫名其妙地执行了。

网友B:
不按预先设计的流程运行 这样会出现未定义行为

网友C:
跑飞可能引发很多现象,总之,偏离了你的预定程序,除了BUG,就可能是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