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RC振荡电路,谢谢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2-12):
这个电路输出一个4Hz的方波,但是不知道怎么推导这个传递函数。希望大虾帮忙~

网友A:
传递函数?
没有输入,何来传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RC振荡回路,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如果输出是方波,假设运放是理想的,运放上电后输出端电压是0V。那么C1左边上电瞬间的电压是VCC通过R11||R26||(R5+R6)这四个电阻串并联后与R4的分压。其值约为VCC/3,那么V+端的电压就约为VCC/6。显然V->V+,使输出保持在0.随着C1的充电,V-端的电压下降。与此同时C1左边电压渐渐上升至2VCC/5(R5R6并联上R11与R4分压),V+端接近于VCC/5,当V-<V+时,运放正向饱和。此后电容C1放电,V-电压上升,当V-再一次超过V+时运放又反向饱和。如此反复……
下班了,只能定性分析到这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和比较器来实现振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