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与2576 的区别

楼主(2010-12-12):
最近在做一个液晶显示板,用5V供电,结果发现用2576就要被烧坏,用96就正常,

请问大侠们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使用条件详细说说,96是76的哥哥:lol

网友B:
开关频率不一样,配的电感大小不一样。

网友C(2012-01-13):
LM2596开关频率150k,LM2576 50K,前者电感要求小,后者体积大,效率稍高。

网友D:
BM2596频率高,效率高,直接替换LM的,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