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keil编写PROGISP下载问,求教

楼主(2010-12-12):
我用KEIL编写的AT89S51程序。里面的CODE显示是2296字节,

但是我有progisp1.6.7加载HEX文件的时候,为什么显示4338.程序超了,无法烧写

网友A:
哈哈, 这是你的 LICENSE 出问题了, 重新换个吧

刚才我也试了试, 发现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换了个 LICENSE 就搞定了.

楼主:
但是我用PROTEUS仿真了,程序都正常啊,KEIL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估计是编程选项的问题,编译没问题,才2K多的程序,到了下载软件就出问题了,看下芯片型号,最好贴个截图,不记得keil支持AVR的片子,是不是弄错了

楼主:
是AT89S51的片子,很怪异,我用PROGISP加载的时候显示范4K 了,今天我找到双龙的并口烧写,显示的也是4K,程序超了。=但KEIL编译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 你打开 map 文件看看呢, 低 2K的空间都是空的, 是吧?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告诉了你解决办法, 你都没有试就否定了!

楼主:
谢谢airwill,之前我是试过重新安装个LICENSE,但原先的无法卸载,导至不能用。我在别的机器用KEIL编译能行了,我也查了烧写的FLASH是有段空的。

最后我安装了个最新版的KEIL,再**,现在能用了

楼主:
原来我重装LINCESE时没有那卸载的选项,所以导致重新**还是无效

网友B:
既然 airwill 帮你解决了问题,就结贴给他(她)分吧,别等了

楼主:
不好意思,呵呵,刚来不懂规矩,我学下怎么给分

网友B:
借 airwill大侠的光,混到4分,谢谢,同时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