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老大看看我的程序有毛病没

楼主(2010-12-12):
SIGNAL(SIG_UART_RECV)
{
    if(ru==0x55)
     {
            RD_ram[RD_numbel]=UDR;//接受单元接收数据
           RD_numbel++;//接收计数器加一
           TCNT1H=0;//定时器一清零
           TCNT1L=0;
     }
else
        {
               ru=0x55;//第一次中断标志
              RD_ram[0]=UDR;
              RD_numbel++;//接收计数器加一
              set_t0ie1();//开定时器已中断
              TCNT1H=0;
              TCNT1L=0;
        }
}
SIGNAL(SIG_OVERFLOW1)
{
      clr_t0ie1();//关定时器中断
      UCSRA&=0x7f;
     ru=0xff;
     numbel=RD_numbel;//把收到的位数显示出来
}

网友A:
楼主调试中,发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们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来猜测什么问题,
你可以先说明问题, 请网友们来分析, 这种方式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