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0F 串口通信 中断接收数组 出错拉

楼主(2010-12-12):
发送函数和接收中断
void send_UART(unsigned char i)

{
ES=0;
TI=0;
SBUF=i;
while(TI==0);
TI=0;
ES=1;
}

void UART_one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for(i=0;i<3;i++)
   {
    RXDBUFF1[i] = SBUF;
    send_UART(RXDBUFF1[i]);
   }
    RI  =   0;
    flag=1;
    }
    else
    {
        TI  =  0;
    }
}

不知道那里错了, 发送01 02 03 返回为00 00 00

网友A:
在发送那里给RXDBUFF1[i]赋固定值看看出来的结果对不对。

楼主:
尝试过程序中定义RXDBUFF1[i]为固定值, 发送没有问题

网友A:
首先得研究下你的这个单片机串口是全双工的不?SBUF边发边收行么?另外接收缓冲是双缓冲么?接收缓冲在什么时候声明可以清空的?会不会在发送查询标志位期间,接收的下一个字节已经发生溢出了?

楼主:
型号是STC10F04XE,它是全双工异步通信,支持SBUF边发边收, 之前我不用数组,单字符可以接收发送,

网友B:
中断时间占用太长了吧。

网友C:
程序结构不好,你可以用队列做缓冲,中断收发,同时双工。。。。

网友D:
对中断理解不够,一次中断只接收一个数据,你却收发了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