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硬件设计调试注意事项

楼主(2010-12-12):
1. 系统中各组电源输出在连到其它芯片之前最好加一个间距比较近的跳线,这样即可以防止电源芯片配置电阻焊错时输出较高的电压损坏后级器件,又方便在检测完成后使用电烙铁把它短起来.(这个灵活应用吧,有时候可能会显得太麻烦了)
2. 焊盘的大小即要满足器件的要求,又要考虑后期生产时是否好焊
3. 在做改动时,把需要改动的每一项写成列表的形式,与软件工程师确认,改好一项就打上标志,以免有遗漏的
4. 特别注意模块及外壳的结构问题,不能有冲突的地方
5. 选取器件时尽可能选择性价比较高,容易采购,有替换品的器件,尽可能减少器件的种类.
6. 画PCB排版器件时要考虑后面焊接,调试,维修是否方便,该留的程序烧写接口及调试接口要留出来.
7. 调试时要把调试中发现的原理问题,布版问题,结构问题,加工问题逐一记录,以便在改版时处理发现的问题.
8. 调试时应该搞清楚各种信号的流向,从可能发生问题的位置向前或向右查,确认信号流经的每一个环节(可使用测量,对比,替换的方法).
今天调板时就是老以为是芯片或是使能三极管上出的问题,把能换的器件都换了,还是没解决,最后发现是LCD的插座虚焊了-_-~
9. 送料加工时不要把所有料都拿去加工厂,以免加工厂分批出货,先拿回来调试的板子需要换器件时没得东西换,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
10. 在调试之前可能把系统的全部功能列个表,逐一测试是否工作正常,每处理完一个功能就打上标志,以免遗漏.

网友A:
ARM做图像处理速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