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该电路怎么推算?

楼主(2010-12-12):
该电路中电感线圈是一个角位移传感器的简化,U1输入信号为±4V,频率为400Hz。角位移传感器输出是随角度变化,输出信号幅度进行线性变化。S1的开关频率为400Hz,求解运放输出信号如何推算??
电路请看附件。

网友A:
谁能知道你那个变压器输入了什么信号?

网友B:
变压器起信号变换的作用

网友C:
是这个积分电路吧,
R3我觉得是归零用的。
这个电路的目的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下。

楼主:
角位移传感器输入U1为400Hz的方波信号,S1开关也是400Hz的方波信号,使得角位移传感器调整输出为一正(或者负)电压值。
关键在于角位移输出的等效电路后面对地的两个10K电阻,如何与后面的积分电路和负反馈R3的关系。
角位移传感器的调理电路作用是将将角度变化调整为一直流电压信号输出。
该电路在实际用途为一PI环节。

网友C:
R1R2都是对地电阻,起到稳定共模电压作用,与R3不够成运放的比例关系.
R1R2可以看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