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设计有问题

楼主(2010-12-12):
呵呵,不使用这样的标题没人理俺,进来了就说说吧,拍砖轻点

问个问题,uc消息都是使用指针吗?消息邮箱、和队列。
    消息传递的都是指针吗?怎么感觉这样用的别扭呢,既然是指针就要有个实际的存放地址,就要定义静态的变量。
    有时候一些数据并不需要存储,直接发送给接收任务就可以了,尤其是那个队列,为什么不直接把一组数据放到这个队列中呢,我觉得直接放数据更舒服。

    还是这样使用的好处俺没有体会到?

网友A:
嗯 对于UC LZ还需要再修炼下 加油加油~

楼主:
2# 原野之狼 多谢大侠鼓励,刚开始玩OS,不能体会他的好处,老觉得受限制,不是很灵活。
谁能给讲讲消息指针队列的用法?如果只想传递一组长度不固定的数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仔细分析下邮箱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不过是传递了一个指针
那么消息队列呢 那就是一个指针序列了
Linus讲过,Read the fuckin source code.
先把源码仔细看看。

楼主:
4# 原野之狼 问题就在这啊,如果只想传递一组长度不固定的数应该怎么做?并且这组数根本没有必要开辟空间去存储他。用消息邮箱还是队列?
    我没有说uc不好的意思,我也承认是没体会到好处,可是我问的问题还是没有回答啊!!

网友B: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邮箱传递了一个指针,我得到这个指针,要取里面的数据,但不知道有多少个数据,怎么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