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驱动

楼主(2010-12-12):
用TI的TPS2816驱动MOS管导通
开始驱动的是IRFP460,然后换成APT56F50B2,结果老是烧管子,MOS管参数如下:
                                                     IRFP460                           APT56F50B2
Continuous Drain Current             20A                                     56A
Qgs Gate-Source Charge               21nc                                    50nc
Turn-on Time                                  32ns                                    38ns

2816是15V,5w的电源模块供电,本来是怕460电流小了换成大电流的,结果缺老是烧管子,现在怀疑是2816驱动不够,但是它最高可以输出2A。难道是我电源驱动不够?

网友A:
TPS2816是一颗很不错的驱动
APT56F50B2栅荷比较大,开关速度也慢,需要减小栅电阻,并作适当的加速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同时,驱动电源的功率也要满足。

楼主:
需要减小栅电阻,并作适当的加速
我栅极电阻为10欧,然后“适当的加速”不知道怎么做,谢谢楼上的指导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下,在有点的情况下,我能正常驱动放电,但是现在用的情况和我的不一样,就是我现在我用一个电容储能,在断电的情况下来驱动MOS管,我换过220U的电容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换更大的,求指教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波形,发现TPS2816驱动输入端有震荡,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但是换回460就很少会有震荡,求思路

楼主:
TPS2816的驱动电路说的是最大输出2A的,在网上找了下IR的,IR2121好像也才2A,有更大驱动电流的管子么?

网友C:
由于mos管是电压驱动元件 所以要在PCB layout时在最靠近MOS管栅极的地方做低阻化处理
另外还需要在传输的线路上加消震电阻 一般为几个欧姆 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D:
楼主最好把图贴出来,要不然不好分析呀

网友E(2014-07-16):
引用 网友C:
由于mos管是电压驱动元件 所以要在PCB layout时在最靠近MOS管栅极的地方做低阻化处理
另外还需要在传输的线 ...

请问低阻化处理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消振电阻是接在MOS管栅极上的电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PS2816是一颗很不错的驱动
APT56F50B2栅荷比较大,开关速度也慢,需要减小栅电阻,并作适当的加速 ...

怎么估算后面MOS管需要的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