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么没法接编程器和仿真器?

楼主(2010-12-12):
我的THINKPAD SL510(T6670独显),前几天接编程器RF2148U,没接硬件,安装完软件后运行,就出现蓝屏死机,按开关硬关机后重新启动。反正没法用编程器,编程器是USB接口的,什么原因?
另外接PICMATE2004仿真器,软件编译运行等都正常,连接硬件后也出现蓝屏死机,USB接口的,什么原因?

笔记本用的WIN7家庭版操作系统。

网友A:
Win7用XP的驱动,蓝屏是有可能的

网友B:
不知道新鞋容易夹脚?

网友C:
哎,工程开发是不能用太新的机器,硬件兼容问题,软件兼容问题。

网友D:
驱动程序不兼容,可以试试设置兼容运行模式,如还不能解决,问仿真器、编程器的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