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ICD3的使用。求解惑啊!!

楼主(2010-12-12):
请问用C语言编好程后,怎么用ICD3进行仿真调试??
我每次用MPLAB IDE创建完项目后,打开该程序总是显示路径不存在。该怎么弄啊??

跪求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A:
是不是也不支持中文路径或文件名

网友B:
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C:
首先看看有无中文路径和中文名?
再看看编译器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如果都没问题,则可能电脑有问题或你自己哪里搞错

网友D:
文件的路径中不容许包含中文字符。

电脑的用户名也必须是英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路径设置是不是在项目向导里?

网友D:
路径就是你的程序文件放置的文件夹路径。

你可以通过MPLAB向导建立,也可以通过手工生成TXT文件,并把后缀名直接改用.C即可。

网友E:
有些型号不支持在线仿真调试,特别是8脚,14脚少脚位的,如果一定要调试据说加一个硬件调试模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