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影响收发无线电距离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0-12-12):
我想做一个433M的无线收发系统

是双向收发的,类似于车子的防盗系统
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主子机都使用完全相同的频率收发,而且每边共用一个信号天线,会不会产生发射部分干扰到接收部分?
其实,收发部分都是接在单片机上的,如果有干扰的话可能只能用单片机控制时间来工作了。

还有,子机由于体积和电源的限制,只能用1.5V转成3.5或者5V,所以,这样一来可能主、子机的距离是不对等的了,也就是主机大由于可以使用12V电源来发射,所以灵功率比较大,传输出的比较远,主发子收的距离较远,但子发主收可能近得多。

我想请问一下,由于主机的空间和电源电压都比较大,所以,我想用主机的发射功率大来弥补子机的接收灵敏度低的不足,用超外差电路来弥补子机发射功率的不足。这样可行不?

再问一个问题,超外差和超再生接收电路,谁的接收距离更远些?

先行谢过

网友A:
通常的收发信道都是半双工的,收发不可能同时工作,全双工的要求上行、下行工作频率不同,否则才会发生干扰。楼主的问题应该选择合适的信道,不要使用那些发射功率超标的廉价信道,那种东西接收灵敏度太差了,除非是成本极其敏感的短距(100米内)无线点对点应用。影响通讯距离的主要因素是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等距有效覆盖协调二者即可。

楼主:
那您觉得在同一发射装置下,是超再生的可靠并距离远一些还是超外差的远一些(前提是稳定的情况下,我知道超再生的灵敏度很高,但它的抗干扰性比较差,所以,我想知道取一个平衡状态时哪种电路的通讯距离要相对远一些)

网友A:
当然是超外差式更好,但现在的主流技术是零中频数字接收机。

楼主:
零中频?直放?也是哈,数字电路比较好处理高的放大倍数所容易产生的自激问题,不过我暂时还用不上这种,我现在的要求就是电路省电,成本便宜,电路不要过于复杂就好,
感觉春阳同志热心回复。

网友A:
零中频接收机可不是直放式,而是一种特殊的超外差接收机,只是中频为基带,零中频接收机的概念在二战后就提出了,但受器件限制无法实现,得益于现代半导体工艺零中频接收机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