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铺铜

楼主(2010-12-12):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板板材上本来就是有铜皮的。忍不住笑一下:)

网友B:
说个重点的,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很好的EMC屏蔽作用;此外,布板时考虑到PCB工艺要求,对于布线较少的PCB板层进行铺铜,保证整板质量分布均匀,以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

网友C:
板子是按照总面积的  不是铜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