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得原理图引脚

楼主(2010-12-13):
附件为原理图的一部分,该CPU是42-pin QFN,其中原理图上引脚个数为44个,引脚编号1-42,此外还有2个引脚:p$1、p$2(图中左右两边的引脚)。  不明白这两个是做什么的,岂不是和CPU的封装引脚个数对应不上了吗?

网友A:
芯片的接地焊盘?

网友B:
问题顶上去,,

网友C:
QFN的一般底下会有个接地大焊盘,但为什么多两个?去查查芯片文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