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关于撤销铺铜

楼主(2010-12-13):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用protel了,用altium designer 可以动态铺铜,只要设置一下可以在铺铜里面任意画线放元件,然后再关闭设置就能按rule自动避开了,比你用protel效率高多了,虽然altium 不是最好的,但是也要用它最近的版本。

网友B:
在 PROTEL99 里, 不需要撤销, 你把该连的线照样连上, 线别管绿色的间距错误.
连好线后, 双击覆铜, 能重新生成覆铜了.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不行的话再请教了

网友C:
也可以将敷铜层先换成别的层,画好线后在重新改为Toplayer层。

网友D:
在编辑菜单中,选择删除,让后用鼠标点击你的敷铜,即可将敷铜删除。
一般都是板子线布好后再敷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