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全局变量

楼主(2010-12-13):
如果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重名,程序运行会不会产生冲突?
我试着在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中设两个同名的,编译没有问题。
但这能说明局部、全局变量同名不会产生冲突吗?

网友A:
不会。

在外部,会使用全局变量;
在内部,会使用局部变量。

网友B:
不会,就算是在一个函数里有好几个在不同大括号内的相同名字的变量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是局部变量的有效区分界线。。。。。。

网友C:
可以这么想,在2个目录下可以有相同的文件名

网友D:
3L正解
不过,差一点的编译器会有问题的
比如   :sonix的C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