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这个怎么调用

楼主(2010-12-13):
DDS, top, ck, se, AN
case里面是不是不能这样写?如果能这样需要怎么改?case (sel)

    2'b00 :

begin

dds_top_sine dds_top_sine(
                     .cloock(clock),
                     .key(key),
                     .da_data(da_data),
                     .da_clk(da_clk),
                     .da_mode(da_mode)
                     );

end

    2'b01 :

begin

dds_top_fangbo dds_top_fangbo(
                     .cloock(clock),
                     .key(key),
                     .da_data(da_data),
                     .da_clk(da_clk),
                     .da_mode(da_mode)
                     );

end

   2'b10  :

begin

dds_top_juchi dds_top_juchi(
                     .cloock(clock),
                     .key(key),
                     .da_data(da_data),
                     .da_clk(da_clk),
                     .da_mode(da_mode)
                     );

end

   2'b11  :

begin

dds_top_sanjiao dds_top_sanjiao(
                     .cloock(clock),
                     .key(key),
                     .da_data(da_data),
                     .da_clk(da_clk),
                     .da_mode(da_mode)
                     );

end
endcase

网友A:
模块写在外面
每个模块生成个信号
用case切换信号

网友B:
这个是C语言的思想。要用逻辑的思想。逻辑的思想是先有模块,再互联互通。所以模块都是"静态"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