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调压的开关电源怎么做???

楼主(2010-12-13):
谢谢!!!
sunde350@hotmail.com

网友A:
通常是用个电位器,改变输出电压取样的分压比,或是改变基准电压的分压比。

楼主:
不是改变MOS的占空比吗?楼上的老兄有图吗?请赐教一份?

网友A:
3楼:
改变开关管导通关断的占空比是开关电源调整输出的手段,但占空比并不是手动调整的,而是控制电路自动调整的。
先不必忙于找电路图照猫画虎,建议把模拟电路和开关电源的有关教材好好看看再动手。

网友B:
在一定范围调整下可以参考2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