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比较器

楼主(2010-12-13):
如下图接法的一个比较器

这样一个电压比较器 二极管压降为0.7V  为什么输出端输出的是低电平???当我用万用表一端连接二极管负极,一端接地,就立刻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了??拿开万用表,就了又变低电平了。

网友A:
这应该跟比较器的输入级电路有关。如果输入级电路是PNP三极管组成的,这个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就基本没有偏置电流,就会输出低电平了。用万用表一端连接二极管负极,一端接地,就为负输入端提供了偏置电流通路,就可能会输出高。另外,比较器一般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端要加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方法使出书在临界点的时候电压突变??突变的意思是像上面的电路图,输出从0变到12V(12到不了,至少也要到10),加了上啦电阻,也没效果,在零界点的时候,输出大约为6-7V之间

网友B:
帮忙顶一下。。

网友C:
2楼分析正确。

要输出电压是突变,加一点点施密特(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正反馈变成滞后比较器的话,跳变点就有一个范围了。我想让跳变点固定在5V不变。可有什么好方法。
还有,当同向输入端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端时,输出只有9.9V ,这个输出与12V差距有点大了吧??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用的是LM224

网友C:
6楼:
不想加正反馈的话,只能无限增加放大倍数,这是办不到的。

LM224输出正向饱和时输出比电源电压低2V,很正常。这种芯片本身就只能输出这么高。如果需要输出很接近电源电压,需要用轨到轨运放。

网友D:
输出加个3级管不就玩了嘛

楼主:
TO7楼的
   谢谢,了解了

to 8楼
    板子已经画好了,三极管没地方放了。:dizzy:

楼主:
杯具,我刚用下面的电路试了下,吧224给烧坏了。杯具

AP-O接比较器输出。

网友C:
运放烧坏了?
不大可能。
你那两支双极型管烧毁的可能性大得多,因为电路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运放坏了。原来的运放输出完全不正常了:Q 。我换了个运放,就正常了。

这电路哪里有错误?请指出下。:P

网友C:
13楼:
NPN和PNP互补管没有限制电流措施,两管同时导通时可能烧毁。

楼主:
还请前辈详细明之,AP-O大约在0.8-7.5V左右,

莫非在PNP管基极还需要电阻?R3电阻不起作用吗?

网友E:
我想问下,LZ的第一个图的运放的UP和UN的电压值你测的是多少呀?

楼主:
谢谢17楼了。
还有16楼,那个UP.UN是指什么??

网友F:
雲裡霧繞的,我暈了,哎,我真笨

网友G:
一个简单的比较器咋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呢?

网友H:
运放的线性区不是很窄的吗?为什么会输出6,7v这样的数值?

网友I:
把二极管拿了

网友J:
比较器的输入理论上电流为零,所以二极管上是没有压降的,如果是比较器输出还要有上拉电阻。运放作比较器用则不要上拉电阻

网友K:
17楼的分析烧NPN和PNP?怎么烧?发烧啊?
楼主的MOS管要小心,AP-O低时导通了,MOS才最容易烧毁。
另外楼主的运放必定是时候PNP型的

网友L:
这样一个电压比较器 二极管压降为0.7V  为什么输出端输出的是低电平?

在没有电流或电流极小的情况下,怎么会0.7V?你没看伏安特性?明明是在零电流的情况下,二极管的两端电压为零。

网友L:
另外,不知道你加这个二极管是干什么。你这样是在原理上阻止比较器的偏置电流流出(如果是流出),在原理上是违反运放使用规则的。

你用万用表测的时候,表内阻会有一定的作用,电平转换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