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直电路问题

楼主(2010-12-13):
图示的隔直电路中,在输入信号在某种变化的情况下,导致运放的输出需要很长时间恢复到基线上,当然跟RC 的时间常数有关,我想知道就是,输入信号怎样变化才可能导致运放恢复到基线的时间比较长?有什么特征?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因为输入的变化,导致电容充电,然后输入信号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这时候电容需要放电,因为RC 是时间常数比较大,放电很慢,跟运放无关?

网友A:
主要是低通滤波器造成的。减小C1,C4试试,说下你的输入信号频率

网友B:
运放饱和后恢复时间,与运放本身有关,也与外电路有关,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C:
这个问题要对信号通过电路的情况进行理论的计算,比如你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经过这个回路后的响应时如何,响应和哪些参数有个,这些是可以计算的

楼主:
输入信号时AC(有用的信号)+DC,通过隔直电容就是为了去掉DC ,放大AC;
正常工作就是这样的;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很大的DC(过一段时间DC 会自动消除),问题是DC 消除后,后级运放什么时候回到
正常工作位置,基线归零;

1,跟RC 时间常数有关?
2,跟运放有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分析Vi ,从而知道是不是会导致饱和的情况出现?

网友B:
你自己算算,两个电容并联再加上2M欧电阻,时间常数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