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刷新的怪问题

楼主(2010-12-13):
我们在做污染源监测时,发现一个特别怪的问题
就是在0点和满量程数据是对的,在中间段接PH计,数据怎么都不刷新。而用回路校验仪测数据很精确,而且刷新很快。
排除了各种问题,而且,产品做了3~4年了,用在各种场合都没有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最后查模拟量测量程序代码,发现里面有一段滤波代码
大概算法如下
if ( (x(n)-x(n-1) ) < 限定值 )
{
x(n) = x(n-1) ;

}
else
{

}
由于PH计的原因,其数据一直在变化,导致 条件一直不能满足,所以数据一直不刷新。

网友A:
用示波器看输入电平的变化率,PH计的数据变化速率应该不高,数字滤波算法主要是用来滤除诸如工频干扰等,显然楼主提供的算法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