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IGBT驱动芯片上管是三极管,下管是mos??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2-13):


网友A:
bjt开启电压比MOS小得多

楼主:
那下管也用三极管呢?这样开启电压都小了!
下管用mos是不是和导通压降有关呢

网友A:
IGBT的控制对象一般是感性负载,开启时电流较小,关闭时电流较大,因此对脉冲下降沿要求比上升沿陡峭。
因此下管用MOS,单位面积的面积可允许更大的电流流过,这个属于成本对工艺的要求

网友B:
大蚂蚁正解!

楼主:
开启和关闭电流的大小和负载特性有关系吗?我觉得只和栅极驱动电阻和栅极电容有关系吧。你说的电流是不是栅极驱动电流啊?

网友A:
当然有关系,切换损耗与切换电流成正比,也与切换时间成正比,电流大了就要快,电流小了就允许慢一点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感性负载在IGBT关断的时候也是要续流的,这期间电流变化并不大,当IGBT再次导通的时候,电流还是较大,这样还是需要开通快一些的。

网友C:
蚂蚁哥,大电流关得太快尖峰怎么办?

网友A:
zvszcs或RC/RCD

网友C:
RCD参数跟载波有关系的,没法确定啊

还有,ZVS如果做成受控的(由MCU发脉冲),哪里有资料?

谢谢!

网友A:
R由与开关控制回路杂散参数(变压器漏感、布线电感及杂散电容、开关寄生参数等)的特性阻抗设定,C由时间常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