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布线较远的没有反应在USB To I2Cbridge中

楼主(2010-12-13):
在于USB to I2C bridge通讯调试的时候,我程序每次返回的值是CSD_waSnsResult、CSD_waSnsDiff、CSD_waSnsBaseline和CSD_baSnsOnMask。
在前面十几个按键中,发现按下去,返回的参数有反映。但是,到了后面几个按键,却没有参数变化了,始终都是直线出现。经过观察,发现这些按键布线较长,是不是衰减了呀?我有什么参数可以设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要改变硬件参数呢?
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最后一个有参数反映的按键反馈回来的snsResult已经只有10左右了。

网友A:
你是着调一下灵敏度,就是那几个远的按键的参数,可以试着做一下下面几个工作
1)降低一下扫描速度scanning speed
2)调一下分辨率Resolution
3)调一下Cmod
4)减小Finger Threshold
实在不行的化可能要考虑修改PCB了

网友A:
在之前的帖子里看到你已经和代理有联系了,你让他们看看是最直接的,呵呵

楼主:
正如Go_PSoC所说,改变了Cmod的电阻,反应就来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调节参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调整呀,调到什么状态好呢?有文档介绍吗?
我是发现问题,自己琢磨,然后来这里提问,再接着琢磨,发现实在没有思路了,就求助代理的支持。呵呵!他们已经答应给我们公司进行培训了,不过时间安排较晚,估计到时候,我这边都差不多了。
谢谢Go_PSoC的大力支持。

网友A:
把SNR调到合适的值,这个文档你看过吗?

网友A:
关于capsense的应用笔记很多,写得也很不错,你有空可以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