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触摸按键库的调试

楼主(2010-12-13):
我是直接在一块STM8S105S4按键评估板的工程上修改的。

现在初始化是没问题了,但是一进入触摸按键检测,各按键状态就出现错误。

问题1:该从哪里下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2:我用了12个按键,可是debug的watch窗口只显示了10个按键的信息,不知道怎么调整。

再附上我修改的配置文件,PA1做LOAD脚,第一个按键端口只设置PA3,第二个按键端口设置了C端口的5个管脚,第三个按键端口设置了D端口的6个管脚。没有使用DRIVEN SHIELD。

问题2:

楼主:
可能我问的问题太泛了

开发手册上说,ERROR的状态是因为按键短路或者断路

我在评估板上试验了下,正常时LOAD脚的电压大概是2.3V;一旦万用表电压档接到按键采集脚进行测量,这个按键就出现ERROR了,就死掉了。当评估板子上的3个按键都ERROR了,则LOAD脚就变为0V。

我的情况就是一上电初始化后,按键进行校验,接着几组按键全部ERROR。。。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了。。。不知道和电阻电容取值有没有关系

楼主:
我说下我的硬件部分吧:
1.LOAD脚是PA1,这个脚是晶振脚,也可以做普通IO口,可以pushpull。
2.目前只是贴了双面胶,还没把胶布纸撕掉,没有贴玻璃覆盖物。
3.电阻电容取值和评估板的类似。只是将4K7换成5K1,3.3M换成了2M,应该不至于因为这个引起按键ERROR吧。

网友A:
希望知道的人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网友B:
我说下我的硬件部分吧:
1.LOAD脚是PA1,这个脚是晶振脚,也可以做普通IO口,可以pushpull。
2.目前只是贴了双面胶,还没把胶布纸撕掉,没有贴玻璃覆盖物。
467813.电阻电容取值和评估板的类似。只是将4K7换成5K1 ...
引用 楼主:

这个硬件觉得比较奇怪,C26~C28用来干什么?

网友B:
建议参考 STM8S-discovery 的触摸按键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IJK前辈,这个原理图是STM8S105S4的触摸按键评估板,是代理商那边借来的,他的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实际的触摸效果也很不错。

下午从两位网友那边得到的回复是:
1.玻璃覆盖物最好加一下,降低干扰性。明天就把要用的亚克力板粘上去。
2.有一个做过的朋友说,他先前也碰到这种按键ERROR的情况,他是采取调电阻的方式。在论坛上也找到一个旧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3693不知道他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软件还是调硬件。明天换电阻试一试。

楼主:
软件上应该可以调整这个阈值

还有1楼的问题,好像STVD的watch窗口可以查看的数组变量不能超过10个。。。

楼主:
跟大家汇报下进展:

之前的ERROR问题是解决掉了,现在可以肯定是硬件问题了。我将PCB上的5PF电容拿掉,就可以看到按键采集值非0了。

评估板的按键采集值非常稳定,435,436这样徘徊,一旦手指按下,则上升到520左右。
而我的板子,噪声非常大,有个按键采集300浮动有+-30。而手指按下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采集值还是那样30左右的波动。。。

明天把电阻参数调一下

网友C:
你可以試看看driven shield pin.

网友D(2011-04-10):
楼主,我现在也在用这个电路,但我不使用库的,能告诉我这个方案的文档名称吗?我下载来看

网友E:
1.三个键都用触摸方式,速度够吗?
2.开发板用的是固态跳线哦,你不会用的是搭棚焊吧?

网友F(2011-05-12):
加覆盖物效果会更好的,我觉得C26~C28是滤波用的,滤高频

网友G(2014-04-26):
请问PDF,能不能分享一下?菜鸟不知道哪个

网友H(2015-09-12):
引用 楼主:
软件上应该可以调整这个阈值

楼主,在否这个资料可否给我一份呢....: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