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SPI CRC 多项式

楼主(2010-12-13):
如题:
       请教高手,SPI进行8位数据格式通信时,其CRC是由硬件控制流完成CRC-8,哪位兄弟知道STM32 SPI CRC8多项式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在SPI模块中有一个SPI_CRCPR寄存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多项式,复位后的数值是0x07。

楼主:
谢谢,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