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率管电流指标的确定

楼主(2010-12-13):
比如普通乙类OCL功放(接正电源Vcc的是Q1,接负电源-Vcc的是Q2),电阻负载R,输出为几乎满摆幅正弦波,也就是
说峰值电流Ic1max=Vcc/R,选择功率管Q1时(先不考虑余量),针对功率管的电流指标,一般教科书上(如康华光的四版,P204)都以功率管的峰值电流为准,即是要选择至少能流 直流电流值为Icm=Vcc/R 的管子 。
我的问题是,输出的瞬态最大峰值电流是Vcc/R没错,但是这个电流是正弦电流,而不是直流电流,怎么直接按照峰值来取“Icm”呢?
我认为,应该按直流电流来选择,正的平均电流(即是Q1的直流分量)应该是Vcc/(R*pi),
负的平均电流(即是Q2的直流分量)应该是-Vcc/(R*pi),那选择功率管时,应该选流直流电流值为Icm=Vcc/(R*pi)的管子~ 不知大家怎么看~?谢谢

网友A:
通常为可靠起见,选Icm=(1.5~2)Vcc/R的管子。
如同选电阻时功率要放到1.5~2倍一样。

楼主:
通常为可靠起见,选Icm=(1.5~2)Vcc/R的管子。
如同选电阻时功率要放到1.5~2倍一样。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老师,先不考虑余量问题, 我是说 应该以瞬态峰值电流为选择标准 还是平均值即直流电流为选择标准~? 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对音频工作,以峰值为准。
BJT的损坏,一个原因是过热。功率管的热时间常数仅数ms,也就是说,过电流一段时间(发热)然后停止工作(散热),这段时间不能超过数ms。音频频率最低达20Hz,即周期50ms。以平均值为准的话,过电流时间将超过功率管的热时间常数。
对占空比很小(散热时间长),工作频率相当高的情况,设计的峰值电流可能超过允许的平均值电流很多倍。但条件是工作频率相当高,即脉冲很窄,远小于器件的热时间常数。
开关电源使用的MOS管,其资料中往往给出几个最大电流值,有低占空比高频率脉冲电流峰值,有直流电流值,甚至有管子引线限制电流值。

网友A:
实际设计工作中,BJT管子的选取可能比二倍正弦峰值还严格。BJT管还要考虑二次击穿耐量等等。

网友B:
还要考虑管子的频率特性和温度特性,所以工程上必须采取余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