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线性度好的高速光耦

楼主(2010-12-13):
哪位大神能提供线性度较好的高速光耦,由于光耦是用于模拟电源模块,所以要求其线性度较好,电源的时间控制精度达到0.01ms,所以光耦的时间延迟最好能是ns级别的,我看了6N137的DATASHEET但是没看到它的线性度

网友A:
既然是用于控制,为什么要用线性光耦?

楼主:
那用什么比较好,是利用DSP输出模拟波形来控制MOSFET的,要求精度比较高,有哪位能解决?

网友B:
6N137根本就不是线性光耦。他的输出完全就是为了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的。其他那些光电三极管输出的光耦倒是有一点点线性区可以用下,但是这个区域很小,不好把握。有专用的线性光耦。以前惠普有,现在应该在安华高公司了,你去找下。另外你也可以用数字光耦来实现DSP和DA之间的隔离,这也是很常见的方法,不过要是你的DA是DSP片上的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C:
高速和线性是不能兼得的,高速光耦用微分电路来提高响应速度,没有什么线性可言,而线性光耦的光电管工作于线性区,响应速度很慢,如果需要隔离高频线性信号不能采用线性光耦,可考虑AD后再隔离。

网友D:
用磁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是先D/A后再隔离,采用变压器隔离,波形失真,而且我需要器件工作在线性区间,变压器隔离的线性度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因为5楼所说的,线性和高速不能兼得,那么D/A后得到的信号,为了线性度和高速型较好,采用哪种隔离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