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看,电阻R31的作用

楼主:
上图中,电压比较器输出端接一个下拉电阻到地。对该电阻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有效,常态下输出为低电平。为保证常态下的低电平而不使MCU判断失误,所以就用了R31。简言之,就是确保输出常态下的低电平。
大家给看看对不对吧。
感谢啦。

网友A(2010-12-13):
看LMV7239的规格书,加下拉电阻保证无输入的时候输出点为低这是没有错的,输出高电平不需要上拉

楼主:
2# xm419

楼主:
有没有提高上升沿时间的作用?

网友B:
下拉会增加上升沿的时间,上拉会减少上升沿的时间。不过电阻那么大就没这个影响了。

网友C:
如果阻值那么大,应该是配合单片机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