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径线宽单位

楼主(2010-12-13):
我刚学PCB 单位习惯用MM  在制作过程是按MIL吗 我换算过去 都好多小数 孔径 线宽 过孔 他们都是规定的几个数字还是 随心所欲取值?(在规定的前提下)

网友A:
制作过程可以采用mm单位。

一般的线宽、焊盘和过孔通常都采用英制,即mil。但板的尺寸和固定孔的位置和大小则最好采用公制(毫米mm)。这可以通过切换制式来实现。

楼主:
线宽 焊盘 VIA 一般有没有通用的几种尺寸?

网友A:
相关缺省值就是常用的数值,但可以按需修改。这个没有标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只要符合PCB厂家的工艺要求就行了。

网友C:
根据电路的电流和PCB加工工艺而定吧,焊盘设置时利于安装和焊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