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 信号完整性规则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最近正在试验用protel99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工作,遇到一个问题:
PCB 图如图1,规则设定方面:flight time--falling edge:max 2ns
                                       flight time--rising edge:max 2ns
                                       slope--falling edge:max 1ns
                                       slope--falling edge:max 1ns

                                            impedance constraint: 10~300欧姆;
                                        overshoot--falling edge:max 1V
                                        overshoot--rising edge:min 1v
                                        underovershoot--falling edge:max 1v
                                        underovershoot--falling edge:max 1v

设定好后在PCB上跑DRC。出现图2的错误。
想请教  flight time/slope--falling/rising edge以及overshoot/underovershoot--falling/rising edge  这些参数与pcb上的那些东东有关?阻抗参数大家一般是怎么设定的,有什么规则没有?

楼主:
图2不清楚重发

楼主:
还是不行,直接发文本吧

Processing Rule : Undershoot - Rising Edge (Maximum= 1.000V) (Is part of net class usb3280single )
   Violation         Net NetU2_26  Actual value =  1.167V
   Violation         Net NetU2_16  Actual value =  1.653V
Rule Violations :2

Processing Rule : Slope - Rising Edge (Maximum =  1.000ns) (Is part of net class usb3280single )
   Violation         Net NetU2_6  Actual value =  1.828ns
   Violation         Net NetU2_5  Actual value =  1.819ns
   Violation         Net NetU2_4  Actual value =  1.830ns
   Violation         Net NetU2_3  Actual value =  1.791ns
   Violation         Net NetU2_26  Actual value =  2.944ns
   Violation         Net NetU2_25  Actual value =  1.824ns
   Violation         Net NetU2_24  Actual value =  1.831ns
   Violation         Net NetU2_23  Actual value =  1.834ns
   Violation         Net NetU2_22  Actual value =  1.808ns
   Violation         Net NetU2_21  Actual value =  1.827ns
   Violation         Net NetU2_20  Actual value =  1.822ns
   Violation         Net NetU2_2  Actual value =  1.809ns
   Violation         Net NetU2_19  Actual value =  1.810ns
   Violation         Net NetU2_16  Actual value =  3.405ns
   Violation         Net NetU2_15  Actual value =  1.452ns
   Violation         Net NetU2_14  Actual value =  1.259ns
   Violation         Net NetU2_13  Actual value =  1.249ns
   Violation         Net NetU2_12  Actual value =  1.161ns
   Violation         Net NetU2_11  Actual value =  1.152ns
   Violation         Net NetU2_1  Actual value =  1.759ns
Rule Violations :20

Processing Rule : Flight Time - Falling Edge (Maximum= 2.000nS)
   Violation         Net NetU2_6  Actual value =  5.002nS
   Violation         Net NetU2_5  Actual value =  5.023nS
   Violation         Net NetU2_4  Actual value =  4.964nS
   Violation         Net NetU2_3  Actual value =  5.066nS
   Violation         Net NetU2_26  Actual value =  4.955nS
   Violation         Net NetU2_25  Actual value =  5.013nS
   Violation         Net NetU2_24  Actual value =  4.924nS
   Violation         Net NetU2_23  Actual value =  4.945nS
   Violation         Net NetU2_22  Actual value =  4.914nS
   Violation         Net NetU2_21  Actual value =  4.920nS
   Violation         Net NetU2_20  Actual value =  4.916nS
   Violation         Net NetU2_2  Actual value =  5.045nS
   Violation         Net NetU2_19  Actual value =  4.914nS
   Violation         Net NetU2_16  Actual value =  5.032nS
   Violation         Net NetU2_15  Actual value =  5.034nS
   Violation         Net NetU2_14  Actual value =  5.122nS
   Violation         Net NetU2_13  Actual value =  5.131nS
   Violation         Net NetU2_12  Actual value =  5.225nS
   Violation         Net NetU2_11  Actual value =  5.237nS
   Violation         Net NetU2_1  Actual value =  5.073nS
Rule Violations :20

Processing Rule : Flight Time - Rising Edge (Maximum= 2.000nS)
   Violation         Net NetU2_6  Actual value =  2.411nS
   Violation         Net NetU2_5  Actual value =  2.430nS
   Violation         Net NetU2_4  Actual value =  2.402nS
   Violation         Net NetU2_3  Actual value =  2.487nS
   Violation         Net NetU2_25  Actual value =  2.420nS
   Violation         Net NetU2_24  Actual value =  2.369nS
   Violation         Net NetU2_23  Actual value =  2.387nS
   Violation         Net NetU2_22  Actual value =  2.353nS
   Violation         Net NetU2_21  Actual value =  2.364nS
   Violation         Net NetU2_20  Actual value =  2.360nS
   Violation         Net NetU2_2  Actual value =  2.453nS
   Violation         Net NetU2_19  Actual value =  2.354nS
   Violation         Net NetU2_15  Actual value =  2.362nS
   Violation         Net NetU2_14  Actual value =  2.390nS
   Violation         Net NetU2_13  Actual value =  2.393nS
   Violation         Net NetU2_12  Actual value =  2.429nS
   Violation         Net NetU2_11  Actual value =  2.434nS
Rule Violations :17

Processing Rule : Allowable Base Value (Maximum= 200.0mV)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Slope - Falling Edge (Maximum =  1.000ns) (Is part of net class usb3280single )
   Violation         Net NetU2_6  Actual value =  1.236ns
   Violation         Net NetU2_5  Actual value =  1.274ns
   Violation         Net NetU2_4  Actual value =  1.190ns
   Violation         Net NetU2_3  Actual value =  1.356ns
   Violation         Net NetU2_26  Actual value =  2.307ns
   Violation         Net NetU2_25  Actual value =  1.256ns
   Violation         Net NetU2_24  Actual value =  1.114ns
   Violation         Net NetU2_23  Actual value =  1.156ns
   Violation         Net NetU2_22  Actual value =  1.077ns
   Violation         Net NetU2_21  Actual value =  1.103ns
   Violation         Net NetU2_20  Actual value =  1.092ns
   Violation         Net NetU2_2  Actual value =  1.312ns
   Violation         Net NetU2_19  Actual value =  1.078ns
   Violation         Net NetU2_16  Actual value =  3.145ns
   Violation         Net NetU2_15  Actual value =  1.176ns
   Violation         Net NetU2_14  Actual value =  1.364ns
   Violation         Net NetU2_13  Actual value =  1.385ns
   Violation         Net NetU2_12  Actual value =  1.634ns
   Violation         Net NetU2_11  Actual value =  1.664ns
Rule Violations :19

Processing Rule : Overshoot - Falling Edge (Maximum= 1.000V) (Is part of net class usb3280single )
   Violation         Net NetU2_26  Actual value =  2.127V
   Violation         Net NetU2_16  Actual value =  2.678V
   Violation         Net NetU2_1  Actual value =  1.921V
Rule Violations :3

楼主:
我把线长度变化(最后计算出的参数有变化),加粗(没有变化)
但:问题是图1 上白色的线,和它下面的那几根线的长度差不多,但为什么算出来的数值会差那么大呢?

楼主:
up 一下,别沉底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大家都不用这个吗?还是protel99 太低级了?

楼主:
别沉底了

网友A:
帮你顶下

SIGNATURE..........................................................................................
徐州电脑维修
徐州网站制作
桑拿房 光波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