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6.9中元件45度放置时候安全间距的设置?

楼主(2010-12-13):
大家好,我用的是AD6.9,在pcb布线过程中,想把元件倾斜放置。这时候感觉元件占用的面积变动很大,明明与其它元件距离比较远都报错。请问大家该如何设置,减小它占用的面积。谢谢!

网友A:
这应该通过设置器件间的最小距离来规避。

楼主:
请注意同样是电阻,倾斜放置时候,灰色部分大了很多。

网友A:
斜放自然看起来“面积”大了,但应该有个“最小距离”可调节,它用来确保器件或走线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此值。

楼主:
图2的状况是两个电阻已经重叠,你把间距设成1mil也是枉然。:)

楼主:
顶一顶,大家帮个忙啊!

网友B:
无所谓,电脑是死的,只会按照它认为的规则办事,但控制权还是在设计者本身,报绿而已,不理它即可,明显能安装下,可以在乎绿色呢。解决办法就是忽略

楼主:
哈哈,可不是想得到这个答案哦,要是这样我就不用提问了。

网友C:
软件都有不完美的,同意7楼观点

楼主:
改一下检查方式为fullcheck

网友D(2015-08-10):
谢谢 楼主提问   谢谢有人解答   其他人  都叫我去百度  o(>﹏<)o不要啊

网友D:
altium designer 14.1 好像不大一样  如何解决

网友E(2015-12-01):
应该改这里就好了

网友E:
叫做component clearance

网友F(2019-01-21):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