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RIST PCB 拍拍我

楼主(2010-12-13):
PCB, ST, pc
差不多画完了 觉得不能用 你们怎么看?

网友A:
Broken-Net Constraint ( (All) )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Net 1C"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66.67%
Subnet : D15-1 JQ3-8
Subnet : D14-1 JP3-4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Net 2B"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66.67%
Subnet : JQ5-8 D26-1 JP1-2
Subnet : D24-1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Net REST2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2-6
Subnet : U2-16

网友A: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 (All),(All)
Track (22.86mm,71.12mm)(89.408mm,71.12mm) BottomLayer Track (70.612mm,70.104mm)(74.676mm,74.168mm) BottomLayer
Back to top

网友A:
其他的不看了,出来肯定转不了

楼主:
我是想高手帮我看看我的一些致命错误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