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大了电感感值会下降

楼主(2010-12-13):
为什么电流越大,电感的感值有一定的下降,请详细讲讲?
电感的饱和电流和那些参数有关系,电感怎么就饱和了?请大侠对着两个问题详细讲讲。

网友A:
电流大了,磁心将进入磁化曲线的饱和区,磁导率下降,故电感量下降。
详细讲不可能,可以自己看看 赵修科老师 的书。

网友B:
Ψ=N*Φ
Φ=B*S
L=Ψ/i
N*i=H*l
H=B/µ
用这些公式应该可以推出L和µ的关系式,
LS说了,进入饱和区,µ会下降,至于为什么会下降,俺也不知道,记住会用不就完了嘛

网友A:
进入饱和区,µ会下降,那是铁磁材料本身的性质。

网友A:
3楼所列各式,只有在各量为常量时才成立,一般应该是微分或积分形式。
例如 L=Ψ/i 应该是 L=dΨ/di 才对。

楼主:
谢谢大家,我要好好看看赵修科老师 的书。

网友B:
高数不好,看着微积分头都大,所以一直都是按照高中物理的公式去记得、、、、不求深入了解,但求知道那么回事就好了:$

网友C:
准确的说应该是电流上升到一定程度感量才因饱和而下降。

楼主:
我看了磁化曲线发现根本没有平直的,也就是说u是一只变化的了。

网友A:
9楼:
对,没有直线,严格地说确实一直在变化。不过磁密比较小时弯曲程度比较小,比较接近直线,且斜率较大。磁密达一定值后曲线接近水平方向,即磁导率下降。

网友D:
一般工况下,考虑微分磁导率,又叫增量磁导率

网友A:
这正是我在5楼强调使用微分和积分式定义的原因。
7楼说按照高中物理的公式去记,总是按照高中物理的公式去记很容易误会。

网友E:
有些东西可以深究,但是有些问题就不必了,如果实在感兴趣自己找书看看。在这里大家都是速成型的,奔问题而来,解决了就走。效率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