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 接口

楼主(2010-12-13):
要用 SWD 调试,需连接几根线?除 SWDIO SWCLK外还需连其它线吗?

网友A:
至少三根线,VCC肯定不是必须的。

网友B:
nRST这个最好接上

网友A:
请问ls,
何时需要nRST?
何谓最好?
对于科学,应该只有TRUE和FALSE。

STM32和Cortex的设计者在对于SWD应用时,已经考虑在连接时不使用nRST信号的。
对于其它半导体厂商,由于设计时的欠考虑而不得不加此信号。

网友C:
刘工,那为什么STM8的调试口不去掉RST呢?

网友B:
科学的说法,应该是逻辑学只有TRUE和FALSE,呵呵。
科学应该不止TRUE和FALSE。
一般来说,需要remap SWD的两个脚时,最好引出nRST。

网友D:
刘工,那为什么STM8的调试口不去掉RST呢?
引用 网友C:

STM8的调试口有SWD的功能吗?

网友A:
7楼:
STM8没有采用SWD调试方式。

网友A:
8楼:
remap不应在SWD讨论之列。
它是半导体厂商在调试接口之外的扩展。

网友B:
刘工,你是对的,非常佩服您的严谨。

我这里讨论的默认是STM32的SWD,没有说明白。

网友E:
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

nRST肯定可以用来复位

没有nRST,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复位

所以,是不是需要nRST,其实取决于所用的调试器到底使用了什么方式来复位芯片。如果一个调试器,只支持nRST的复位方式,板子的nRST线还是必须的。

网友A:
与13楼商榷:
您的结论是“板子的nRST线还是必须的”,我持保留意见。
“必须的”是指没有是不行的,那不是大部分SWD用户都无法调试啦?
其实不然,对于STM32(请不要用其它公司CortexM相比),三根线(包含GND)是完全足够的!
我对S1,S2,T1,T2,N1,N2,E,F,A公司的CM3/CM0多达数百种芯片近100个系列的测试,只发现N2需要(是必须)用nRST信号的,其它完全可以不要!
对于调试器设计者来说,软件是可以通过升级应用程序来解决的。

网友F:
关于nRST是否需要的问题,关键是你使用什么调试软件,如果你使用IAR,那就可以不接。如果你使用Keil,这个引脚是需要的。
理由:
IAR的复位按钮只是用于复位软件里的PC指针,并没有通过与它相连的调试器对STM32进行硬件复位。所以在使用IAR时,nRST就没有必要了,liuq是IAR的代理,所以他觉得nRST不需要。
Keil的复位按钮可以通过与它相连的调试器对STM32进行硬件复位,调试时可能方便一点,我没有使用Keil,我对Keil了解不多。

网友A:
的确我们是推广IAR的。
但对于调试器/仿真器来说100%的复位都是通过一个或两个或多个寄存器来实现的。
nRST复位与CortexM的复位,在调试过程中是不相关的,即本身就无关。
通俗一点说:nRST复位后的过程:1.SWD与CortexM必须进行连接;2. 必须访问寄存器DHCSR或DEMCR(有些厂家的MCU)中的复位bit或外设复位寄存器中的位;3. 软件设置PC(这是假的,为调试而设置的)。关键是过程中的第二点,这才是复位的核心。有没有nRST,上述过程缺一不可。

网友G:
要不要nRST, 要看具体问题的。

举一个例子:
比如芯片尺寸很小,管脚很少,每一个管脚都是无比宝贵的资源,
独立分出两个管教给SWD用,实在过于浪费。
于是会考虑将SWD的管脚,也和其他GPIO等复用了。
这样,如果芯片里原先有其他程序,将管脚复用设成非SWD, 就无法调试。
只有reset一下,SWD才有机会抢过来用。
NXP的LPC1102, Nuvoton的M051,都有这样的设计。
这是从用户角度出发的考虑。除非芯片很大,管脚很多,用户不在乎浪费几个管脚。

这是从芯片角度看。
从debugger工具厂商看,不支持nRST的debugger, 不能不算是缺陷了。

网友A:
ls:
前半部分走题了,后半部分同感!

网友G:
ls, 所以真正欠考虑不是其他半导体厂商,而恰好是STM32?
它没有考虑开放SWD的管脚复用,两根pin至少可以多连一个UART呢。
希望STM32以后能改进。

网友D:
ls, 所以真正欠考虑不是其他半导体厂商,而恰好是STM32?
它没有考虑开放SWD的管脚复用,两根pin至少可以多连一个UART呢。
希望STM32以后能改进。
引用 网友G:

谁告诉你说,STM32没有开放SWD的管脚复用?

请你好好地看看手册吧,:lol

网友G:
香版,请问管脚复用后,没有nRST, 这芯片怎么进debug啊?
拔电源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吗?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G:
我没仔细研究文档,STM32的SWD口的确有复用,这个不错,哈哈:loveliness:

网友A:
21lou:如果确信被禁止了,好像只有通过ISP擦除实现SWD/JTAG调试。

网友D:
香版,请问管脚复用后,没有nRST, 这芯片怎么进debug啊?
拔电源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吗?还望指教一二。
引用 网友G:

有了nRST,也不一定能够进debug。详细原因可以看前面的讨论。

一般来讲,如果要复用所有的调试引脚,你可以通过设置STM32的BOOT0/BOOT1为内部SRAM启动,然后再通过调试器调试或擦除Flash的内容。也可以使用STM32内置的Bootloader擦除Flash的内容。

网友B:
有了nRST,是一定可以进debug的。无论FLASH里代码如何写。
如果有谁发现不可以,来买个我的EP968,呵呵。
如果EP968还不行,俺退款不退货,相当于白送。然后去看太阳如何从西边出来。

网友H(2012-10-05):
有了nRST,是一定可以进debug的。无论FLASH里代码如何写。
如果有谁发现不可以,来买个我的EP968,呵呵。
如果EP968还不行,俺退款不退货,相当于白送。然后去看太阳如何从西边出来。 ...
引用 网友B:
顶,说的很好

网友I(2013-12-30):
引用 网友B:
刘工,你是对的,非常佩服您的严谨。

我这里讨论的默认是STM32的SWD,没有说明白。 ...

版主你好,我有个板子接口如下图,他是什么接口?用什么下载程序?刚买了个jlink还没到,新人请多指教,谢谢,
新人不会发图

网友J(2014-05-27):
STM32F030K8的手册上没找到楼上说的

网友J:
不好意思,有说,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