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关于看门狗和EEPROM的测试

楼主(2010-12-13):
请问我测试看门狗是否功能正常 应该考察他的哪些方面呢 什么样的看门狗才是功能正常的看门狗呢
另外 EEPROM的测试需要测试那几个方面啊

网友A:
写个上位机程序,通信下位:
1.看门狗测试,当收到看门狗要求的测试程序,不喂狗,如果正常的话,看门狗产生复位信号,MCU马上会重启动,在启动后while前面位置发送一条信息出来打印,这样说明狗是好的。
2.eprom可以写数据然后读出数据,比较是否正常,然后打印信息就知道。
其他的,还有。。。 慢慢想 呵呵

网友B:
看门狗的测试除了楼上二位所讲之外,还要考察一下溢出时间是否正确,可借助定时器编程实现或利用外部资源比如周期较长时用秒表等,看门狗的溢出周期要正确设定。EEPROM测试写全0比较好(因为擦除状态为全1),然后借助程序检测写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