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小信号放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13):
当然可以。很多运放里面使用了MOS管,数字电路芯片现在也以MOS工艺为主。

楼主:
电路有什么问题吗?能实现小信号放大吗?

网友A:
没有信号输出端。
一般模拟电路教材上都有这部分内容。至于此电路,需要查查此型号管子资料才能判断。

楼主:
仿真能通过,图中mos管的类型和实际电路中一样,各个静态电位也一样,但没有放大,反而小了一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呢?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B:
已经饱和导通了

楼主:
楼上能讲明白点吗?开关和功率mos管能用来小信号放大吗?

网友C:
开关功率MOS管是专门用于工作在开关状态的,GS之间的电容比较大,不合适做小信号放大。用来做小信号放大就像把比较器当成运放用
有专门用于线性放大的高频小信号MOS管。

网友D:
电子技术基础上有讲

网友E:
改动100K和320K电阻,G极电位调到合适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