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不能成功编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3):
我在项目向导里面,有一个MPLAB C30 C Compiler[pic30-gcc.exe],在ASM30 Suite<bin>找不到。该怎么弄?是不是因为这个才导致不能成功编译??

网友A:
安装MPLABC30C了吗?
如果正常安装了的话,就在里面能找到的

网友B:
想干什么呢!?

在汇编设置中找C编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那个MPLAB C30 C Compiler[pic30-gcc.exe]找到了,是在C32里面找到的。
我把它装进去了,还是不得行。咋办?

网友C:
编译与ICD3无关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刚刚那个MPLAB C30 C Compiler[pic30-gcc.exe]找到了,是在C32里面找到的。
我把它装进去了,还是不得行。咋办?
引用 楼主:

你到底想做什么!?

为什么要在C32里面找C30!?

这是两个系列的MCU,C编译器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