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 C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0-12-13):
好久没来了,也好久没怎么搞技术了。以前我使用的KEIL是C8.01。安装文件都保存着。现在新买个电脑,想安装KEIL。但用文件里面的License生成器生成的注册码却不好用,结果装好后还是DAMO版的有代码长度限制。
奇怪了。以前都装过多次了。难道我保存的这个安装文件过时了?或者注册码都更新了?
现在大家都用什么版本呀?给提供点线索呗。
谢谢大家!

网友A:
从新到网上下载一个吧~~

网友B:
什么系统?如果是WIN7的话,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才能注册成功的。

楼主:
是XP SP3系统

网友C:
那就重新下一个,注册机网上基本就是那个骷髅头的标志的注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