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phy的传输问题

楼主(2010-12-13):
目前手头有个项目,自己做了一个有USB device的IC,用了SMSC的3280USB PHY。
FPGA测试的时候用USB分析仪测试,老是出现以下两种错误:
1.传送一个512字节的数据包,中间有若干字节传错。
2.传不到512字节,中间突然停掉了,而我发送的每个包都是512字节长度的。

版内有人用过3280的芯片么?比较有可能的错误会在哪里呢?

楼主:
没人帮忙啊:sleepy:

网友A:
问题太抽象了!帮忙顶下!

楼主:
PCB上做了修正。现在好点了:dizzy:

网友B(2013-03-07):
最近很多人需要用 USB PHY ?   我们公司以前是用 SMSC 的 ULPI PHY (USB3300)  但 SMSC 的 UPLI PHY (USB3300) 价格偏高  所以我们一直持续想找好用且便宜的替代品

  后来我们 由USB IF 网页上   寻找USB2.0 认证过的 产品
我们找到了 一家
RICHNEX  的产品 ( RN1133)   其包装 和 pin- out  跟  SMSC 的ULPI  PHY (USB3300)  非常相似
我们很容易的就把 板子上的 IC 换成 RN1133 了

因为 UPLI PHY register set 是公规   软件根本不需要有修改
原来的功能就会以往一样动作的好好的

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 RN1133 缺貨,需要購買還要提前訂, 這是怎麼了 @@

我看到新一代的 Xilinx  開發版上(VC707 Evaluation
Board for the Virtex-7 FPGA) 也有顆 ULPI USB PHY,Xilinx 也提供自有的 USB_Device_Controller IP 方便使用者開發。 以往這一類開發版都是用 Cypress cy7c68013.  不知道 像 Altera 和Lattice  這兩家的開發版將來也會跟進会跟进用 ULPI USB 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