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K调制信号相位不连续会影响解调吗?

楼主(2010-12-13):
只知道相位不连续会导致频谱扩展。。。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解调?

网友A:
当然会了,看程度。

楼主:
用开关切换晶振的话是不是属于相位不连续呢?这个程度的大小如何取衡量呢?

网友A:
切换晶体后需要足够的稳定时间,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相位问题,牵扯到的因素很多,跟具体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B:
载波是多少的FSK?低频的容易。

楼主:
载波5M左右

网友C:
直接用CPLD/FPGA弄个DDS频率合成。直接用频率合成芯片也行如AD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