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elsim的wave窗口问题。

楼主(2010-12-13):
在modelsim中怎样可以把input和output以外的中间寄存器变量
在波形中显示出来啊?

网友A:
仿真的时候有个 workspace 窗口,里面在信号好单击右键,add  ,点击add之后选择all signal,就都加进来了

网友B:

workspace选择某个元件,objects选择某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