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楼主(2010-12-13):
(无正文)

网友A:
很可能是。

网友B:
对电流取样,应属恒流源,但要注意恒源流要加一个开路取样,限制最高输出电压

楼主:
左边输入端事前根据LED负载的大小调好电压
通过调节R5改变右边的输出电流
这个是不是主要通过Q3作为恒流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