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邮箱和队列使用指针的原因??

楼主(2010-12-13):
uc的消息机制有些地方还是没有领悟,不怕拍砖,说说我的观点。
    粗略看了uc的源代码,发现所谓的消息邮箱和队列使用的都是指针    既然是指针就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地址,就要为这个数据开辟存储空间,在不需要存储的应用中显得多此一举。
    如,某任务接收串口的数据,来一个数据就传走一个数据,没必要存储,使用局部变量即可。而在uc中就要先定义一个静态的变量,将它的指针发送给消息邮箱或队列。还要额外注意这个静态变量是否被修改的问题。若直接传送数据就不必考虑这么多。
    又如,串口任务接收一些数据包,由于数据包种类很多,包长度不固定,另一个任务接收这些数据,若消息队列并不是指针的话,我可以直接将这些数据放到队列中,先入先出的读走。  而消息队列是指针的话我就要先建立一个缓冲区,还要想办法将这个数包的长度告诉接包的任务。感觉这样使用不流畅。(呵呵,可能是我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侮辱了OS的作用。)
    我问过几个同事,他们说vxworks等操作系统的消息和队列也是指针,我开始考虑用指针的好处。
1、便于移植
    因为实际的数据长度不定,而对于同一个系统指针长度是固定的,所以移植时不需要改动代码;
2、一次 “传递”的数据多(效率高)
   如,可以传输一个字符串;
3、待补充...

缺点:
1、有些应用占用资源多,因为每个消息都要开辟存储空间;
2、存在潜在的危险,在消息传递过程中数据被修改;

网友A:
他们一般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当然要用指针了,特别是邮箱
传递指针效率高啊

网友B:
局部变量不占用空间?
直接存储应该比指针费的空间多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递指针效率高,一次传递数量大。
动态内存没考虑过,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楼主:
3# zhangf1021 局部变量也占用空间,但局部变量可以暂存数据,前后来两个数据时,可使用同一个变量,因为这个数据已经传递出去了,若使用指针就必须使用两个静态变量。
   当然这个暂存用的变量也可以是全局的,但没必要。

网友B:
你怎么能确定数据就传递出去了呢,使用邮箱之类本来就是来解决异步通信的,完全有可能来新数据时老数据还没处理完成。
同时,按你举例的串口数据,比如我串口来很多包,最大的1K+字节,最小的只有几字节,你局部变量要开多大的空间呢,只能按最大的开吧,当来的是小包时,那些空间不久浪费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能确定传递出去啊,所以我用队列,但这个队列不是指针,而是存储的事实的数据。
我只要把这个队列的长度稍长一点即可,因为我是一边往里存,一边取来分析,所以队列也根本不需要1k的存储空间。全局变量只用了一个字节。

另外:
怎么问题跑到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上了,如果用全局变量的话不一样要开辟一个最长的数组吗,不照样有浪费?

当然数据太长用指针是最方便的,效率也高。我在优点也提到过。

网友C:
你会发现UCOS在优先级查找是做的表格竟然是256个字节!!!!!!那个UNMAP竟然是外部全局变量!有时候可能要牺牲掉RAM来满足设计上的要求(时间的确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要用全局变量了,每个任务都要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去了解下动态分配吧,不是只有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即使是动态内存分配,在上述问题上也不会节省空间啊。

回答问题就好好回答,丢下一句话显示一下自己的水平,简直就是很多做技术的通病。

网友D:
应该移植和维护。比如说不同平台的cpu间的移植,比如说如果他要升级这个组件功能,

网友E:
不知道你有看过linux内核源码吗?mmap为什么也要指针呢?? 少去了拷贝的过程,直接传递数据地址。工作效率提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