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您老那有没有关于单端反激线圈输出效率的资料啊?

楼主(2010-12-13):
(无正文)

网友A:
这好像是开关电源里面的小问题,在关于开关电源设计的教材中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B:
这种效率一般是测出来的或是估算的.

高频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

〓◆ 开关电源手册 (第2版) PDF + 书签 ◆〓 , 新发的
〓◆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557页 19.3M ◆〓 清晰书签版
〓◆ 图解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 长谷川 265页 43.4M ◆〓

楼主:
3# tyw T叔是福!无处不在!

楼主:
2# maychang 谢谢maychang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