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程序为什么出错,第一次接触C51啊

楼主(2010-12-13):
#include<reg51.h>
sbit sel=p0^0;
void  main()
{
p1=0x01;
while(1)
{
if(sel==1)
{p1=p1>>1;
if(p1==0x00)
p1=0x80;
}
else
{
p1=p1<<1;
if(p1==0x00)
p1=0x01;
}
}
}

-----
TEXT.C(2): error C202: 'p0':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C(5):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C(8): error C202: 'sel':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C(9):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C(10):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C(11):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C(15):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C(16):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C(17):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

第一次接触C51,照书上的程序试了一下,居然出错,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量未定义
你这应该是缺头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定义?请教一下

网友B:
p0要大写,或和头文件一致

网友A:
你要对应你的51的芯片型号,把对应的头文件加进去就行了
要自己定义就得对数据手册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啊,p改为大写就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用大写就好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注释中#include<reg51.h>为头文件,具体是什么含义?

网友C:
这是因为reg51.h中定义的就是大写。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名字,假设在一个房子(reg51.h)关了一群人,其中有一个人是你儿子,你给你儿子起名叫xxx,你想把你儿子从房子里面喊出来吃饭,你肯定是喊:xxx,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你总不能喊:xyx,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道理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没有!?

网友D:
C51区分大小写。 :)

网友E:
哈,这么巧的事,前天我也是捣鼓这个例程,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看来某时某刻肯定有很多人作很多相似的事情。

网友F:
reg51.h中 对寄存器名进行了定义,指向了硬件中的实际地址。你向P1中赋值,相当于给P1这个名称相对应的寄存器赋值。通过这种方式使软件与实际硬件联系起来。

网友G:
C语言是区分大小写的.头文件中定义的是大写,所以必须用大写的P0,P1

网友H:
吼吼…………学习了,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lol

网友I:
一點一點的積累

网友J:
规定要大写,就像数字1+1=2,没必要去追究深层次,你应用就是了。

网友K:
P是一定要大写的,我刚接触的时候也常犯这种错误,<reg51.h>是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网友L:
程序中的符号都要先定义或声明。就算它是在库中定义声明的,也需要把头文件包进来。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明白了,P是一定要大写

网友M:
老叶 搞的很形象。。

网友N:
哈哈,收益了,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O:
大写。。必须的。。

网友P:
P 要大写 哈哈